求:三菱E700变频器参数设置(MODBUS RTU协议)

楼主(2018-11-22):
各位师傅好:
请问我用三菱FX1N的PLC与三菱E700变频器做通讯时(通讯协议MODBUS RTU),请问变频器的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117设为1/118设为192/119设为1/120设为2/123设为9999/124设为1/549设为1

网友B:
其实帮助是最好的指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