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西门子S7 1200编程时定时器的定时时间要如何写

楼主(2018-11-23):
那位兄弟知道西门子S7 1200编程时定时器的定时时间要通过威纶通触摸屏随时修改,定时器的设定值要如何写?

网友A:
PLC数据块里建立一个DINT类型变量。屏上设定这个变量大小就可以了。

楼主:
兄弟,好像时间还是设不成呀?

网友B:
兄弟,你需要把时间格式转换下
谢谢了,我再试试看,有什么不明白的再咨询你

楼主:
谢谢了,我再试试看,有什么不明白的再咨询你

网友A:
定时器单位为MS,你2.2MS看的出的?设定值直接乘以1000变为秒。3楼说的是对的,也可以用MUL指令一样的效果。

网友C:
触摸屏写入的是ms 你需要在*1000 mul指令

网友D:
我用威纶通屏幕直接给数据块中的变量赋值总是有问题,只好把触摸屏的值给MD再由MD给数据块中的变量

网友E(2019-03-08):
不是吧,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