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3):
一个MODBUS RTU的设备 通过PLC RS指令发送给设备,读取三个数据,但返回的第三组数据是0,通过串口监测发现实际数据不是0,这是什么问题?
发送指令是(0203000003CRC)
返回数据是(020306数据1 数据2数据3 CRC)
实际数据3非零,但PLC对应的寄存器都是0,
请教这是怎么问题?

网友A:
读出来的数据要经过转换

楼主:
其它两组都有数据,第三组数据对应的寄存器是0,实际数据串口监测非0

网友A:
把程序截图或者发出来,看看 !

网友B:
接收第三个数据的寄存器有没有规划进RS指令里面去?

楼主:
附件是整理的问题及数据,望大师指导

网友C:
读错地址,
地址偏移一位。40001的址址在PLC中是00,00,
更改一下地址看看读出的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PLC是主站,Modbus设备是从站,Modbus设备说明书给的发送格式如下:发送:YY 03 00 00 00 03 + CRC
返回:YY 03 06 AA AA BB BB CC CC +CRC
附件是对应地址的数值,我尝试修改了,但是返回都没有数据了

网友D:
发送数据不一样CRC也是变动的,CRC是根据你的发送的数据生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PLC是主站,Modbus设备是从站,Modbus设备说明书给的发送格式如下:发送:YY 03 00 00 00 03 + CRC
返回:YY 03 06 AA AA BB BB CC CC +CRC
附件是对应地址的数值,我尝试修改了,但是返回都没有数据了

发送数据不一样CRC也是变动的,CRC是根据你的发送的数据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