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3):
各位大神:
                我做了一个主画面4500*2500的,然后里边做了一个画面窗口,点设备的时候怎么让这个画面窗口在我点击的设备附近。

网友A:
引用楼主xiaomei303于2018-11-23 16:16发表的 WINCC画面窗口位置问题 :
各位大神:
                我做了一个主画面4500*2500的,然后里边做了一个画面窗口,点设备的时候怎么让这个画面窗口在我点击的设备附近。

将你设备的画面坐标给画面窗口的坐标。

网友A:
也可以通过API函数GetCursorPos获得鼠标位置,然后将该位置给画面窗口的坐标。

网友B:
要么C代码写指定窗口坐标,要么直接将窗口固定在你点击的按钮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