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3):
二手市场淘来的Q系列PLC,用来学习。通电后CPU ERR灯一直常亮报警;
以为是CPU故障,换了一个,依旧报警。插上USB后系统自动安装了不知名的驱动,
无法连接,手动强制安装三菱专用驱动,显示硬件与驱动不兼容(如图),
rs232接口也不行(FX3UC正常连接)。以为是电脑问题,换了WIN10、WIN764与32位,
XP等5台电脑尝试连接,rs232接口也不行(FX3UC正常连接)。就是连接不上。请问各位大佬,
是否基板有问题?有知道的,麻烦告知下。谢谢你了!

网友A:
这个和基板没有问题,应该是CPU没有程序才报错的吧。USB驱动不是已经安装好了吗?是不是你没有选择好连接路径?

楼主:
安装的是UNKNOWN这个不知名的驱动,三菱专用驱动无法安装(路径,文件名正确),显示驱动与硬件不兼容。

楼主:
尝试了WIN10、WIN7、XP系统5台电脑,依旧无法安装,查资料说ERR灯常亮为CPU故障,请问大佬是否属实?

网友B:
1、CPU电池装了吗?
2、检查电缆
硬件都是OK的

楼主:
USB线换了两根,CPU内部有电池!RS232新买的专用电缆
不知问题出在哪??

网友C:
你驱动不正常啊,三菱的驱动不需要硬件也是可以装上的
驱动在安装软件时已经安装好了,在USB插入时为其自动安装了不知名的驱动,手动强制给硬件更换三菱的驱动显示不兼容。很蛋疼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三菱USB驱动显示异常。如果是232口,找个支持串口的电脑,不需要另外安装驱动。或者用usb转232线转接串口后再联机看看。
依旧没有反应,怀疑基板坏了引起CPU故障
  • 下载积分:+1(青空の夏) 真诚感谢!可还是不行!

楼主:
    请问大佬,如果是基板坏了,会引起CPU连接故障码

楼主:
    今天又买了个基板,如果再不行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