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3):
每个工件扫码后, 都会产生一个路径,这路径都是根据配方来的。 假如果路径是不同 的工位轨迹。

大家有好的方法实现吗?  看大家的数据结构。

我也有方法, 觉得很繁锁。

请大家发表一下?

无论如何,我做好后都会把方法贴出来。

网友A:
用扫码枪的数据当配方名了.

网友B:
如果数据量不大,可以把配方存在PLC中,查询操作很方便,如果数量大,可以采用组态软件来做;如果用PLC来保存配方,查询只需要一个FOR循环就可以了,没什么复杂的。

网友C:
你第一件事要做的,是定義工件的標準碼,碼的長度、每個字元代表的意義,對應配方的關鍵字是哪幾個?
標準碼定義好了之後,接著,你要知道工件的配方有幾項。
那,你就知道程序怎麼規劃了。

网友D:
查询调用就好了

网友E:
描述不清。产生一个路径还是获得一个路径?工位轨迹需要相互规避不?
是像那种无人港口那样无人货柜车通过扫码获得货柜的安放位置然后送达?即不考虑送达时间必须是规定时间。还是必须时间是规定时间不能有误差?
这些都会影响最后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描述不清。产生一个路径还是获得一个路径?工位轨迹需要相互规避不?
是像那种无人港口那样无人货柜车通过扫码获得货柜的安放位置然后送达?即不考虑送达时间必须是规定时间。还是必须时间是规定时间不能有误差?
这些都会影响最后的结构。

的确,我只说了一个大概,不好意思~~  路径查询配方获得, 轨迹互相规避。时间越精确越好。  同时会运行多个配方, 满足时间条件时,会搬运某一轨迹的物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