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西门子200sf亮黄灯原因

楼主(2018-11-24):
求助大神,之前port0通讯口因为短路将两个10欧姆的保护电阻烧了,我又重新买了电阻焊上了,但是通电之后sf亮黄灯什么原因?刚开始烧坏的时候也是量黄灯,换上新的电阻还是亮黄灯,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连上电脑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可能其他地方硬件出问题了,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C:
检查下是否在强制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