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4):
,这个程序每个月都要输入一次密码,如何取消?请大师帮帮我。

网友A:
松下的啊,应该有个输入点吧,还有时间。把时间改掉就可以了

楼主:
第一次接触松下的。很多都看不明白。求大师看看
玩转PLC

网友B:
有没有对应的触摸屏的程序?看一下输入密码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C:
5723步开始,R16F系统维护。
能否帮我解除密码锁。

网友D:
一般情况下,购买的设备没按合同付款,都会被锁定的。

网友E:
像写这种时间锁的人,可以说花了大把时间搞的,里面程序穿插来穿插去的,有些时间锁程序你还不能直接给删了。以前我下载了一个冲床的程序,就一个离合器输出,竟然写了56百步,我分析 了几天,里面有2/3的程序都是时间锁。中国人的能力,搞正道不出众,搞歪门邪道搞得一套一套的。
玩转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像写这种时间锁的人,可以说花了大把时间搞的,里面程序穿插来穿插去的,有些时间锁程序你还不能直接给删了。以前我下载了一个冲床的程序,就一个离合器输出,竟然写了56百步,我分析 了几天,里面有2/3的程序都是时间锁。中国人的能力,搞正道不出众,搞歪门邪道搞得一套一套的。

有些也是被不良客户给逼的。

楼主:
多谢大家帮助。这台设备已经10多年了。老板都换了好几个了,现在只要每个月都弄一次密码,密码是算出来。
玩转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帮助。这台设备已经10多年了。老板都换了好几个了,现在只要每个月都弄一次密码,密码是算出来。

什么意思?

楼主:
现在每个月都要输密码,每次密码都不一样。我想取消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