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5):
在本网站下载了DEVELOPER 和WORKS2,DEVELOPER 的仿真也是在这里下载的,但WORKS2没有仿真啊,点击模拟那里,不行呀,弹出个与PLC无法通讯。而DEVELOPER 则可以模拟2N的运行。网上找资料,都说WORKS2是自带仿真的,不用下载的。而我在这里下载的WORKS2就只有安装程序,还有一个CPU监控监控啊。
新人,刚刚学PLC,很多都不懂,求各位老前辈指教指教。

网友A:
WORKS2是自带仿真的.像显示器的那个图标就是模拟。

楼主:
真不行啊,我用DEVELOPER就只能仿真2N的,而在本网站下载的WOEKS仿真不了,显示无法与PLC连接

楼主:
我这边一直就这样
  • 下载积分:+1(沈江淼) 你搞错啦  点 ..

网友B:
    主要是程序没有安装好,先卸载然后关闭杀毒软件和防火墙等其他运行软件,再用管理员身份重新安装一次试试吧。
    另外GX Developer软件也可以仿真FX3U/FX3G关键是仿真软件版本。

    真诚感谢!以管理员重新安装,果然可以仿真了

楼主:
    我是对着这个网站的安装说明安装的,关了WIN10,安装的,卸了安装了三次,还是这样。不过我没有用管理员身份运行安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程序没有安装好,先卸载然后关闭杀毒软件和防火墙等其他运行软件,再用管理员身份重新安装一次试试吧。
    另外GX Developer软件也可以仿真FX3U/FX3G关键是仿真软件版本。
    [attachment=227741]
    [/quote我的刚刚看了。DEVELOPER,可以仿真3uC的和2N的,但3u的仿真不了。我的DEVELOPER的仿真版本是也是这个网址下的。
    WORKS,我是按照这个网站的安装说明安装的,并不是用管理员身份运行的,是直接安装然后打ID号的,卸了重新装过四五次,还是无法仿真。

网友C:
    这个是你系统问题,重装系统,直接装WORKS2,不要装developer试试
    我重装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后就可以了,谢谢了

网友D:
    有的,好像要和图控结合
    嗯,搞好了,谢谢了

网友E:
    WORKS2是自带仿真的.像显示器的那个图标就是模拟。
    嗯,好的,谢谢了

网友F:
    我的通讯没问题啊   你是哪里出的问题 我给你解决一下
    搞好了,谢谢了
    一名工控人

网友G:
有仿真功能啊,不过我不怎么使用,你可以找找菜单栏!
谢谢了
钱weidong

网友H:
有,调试模拟就可以了
嗯,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调试模拟就可以了
搞好了,重装,用管理员身份运行后就可以了,谢谢各位的回复了

网友I(2019-05-28):
works2是自己带仿真的,,,应该是你自己没有安装好

网友J:
我碰到的问题是GX2能仿真,但是无论是点run 或者stop模式,程序一点都不带动的,仿真结果看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