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1n 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8-11-25):
大师们,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我用fx 1n 485bd 板与三菱e 700通讯时,sd 灯亮一下,变频器没有任何反应,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A:
看一下变频器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没有通讯上,通讯上的结果是2个通讯灯不停的在闪

网友C:
建议查找一下接线,保证通路了,再去查看编程问题。

网友A:
你可以 看看这个,参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