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电脑选择

楼主(2018-11-26):
准备入手t470p或T480,大神指点一下~T470P:i5-7300HQ 8GB内存 500GB机械硬盘 。T480还没看
WORKS3和博图使用较多。15寸的有没有大神好的建议?

网友A:
T470 T480都是14寸的电脑,T570才是15寸的,建议T470P的,配个固态硬盘,T570CPU都是低功耗的U系列的,

网友B:
T460P才是真爱

网友C:
个人推荐,戴尔移动工作站

网友D:
目前用T560

网友E:
在用E450怎么活
博途都在用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F:
跑现场,笔记本本来是小点好,12寸是最佳选择。但要安装博图只能选屏幕大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