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FX3SA 程序

楼主(2018-11-26):
谁可以帮忙解释下,这段程序得意思

网友A:
DFLT
BIN整数→2进制浮点转换:
BIN整数值与2进制浮点值之间的转换指令。
DEMUL
2进制浮点乘法运算:
进行两个源代码内的2进制浮点值的加法运算,并作为2进制浮点值存储到目标。
DEDIV
2进制浮点除法运算:
以源代码2指定元素内的2进制浮点值对源代码1指定的元素内的2进制浮点值进行除法运算,并将该结果作为2进制浮点值存储到目标中。
程序就是把D8340脉冲的值转成浮点数,再经过一系列运算,发送到D36

网友B:
少了int
除非都二進制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浮点数运算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