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指令疑问求解

楼主(2018-11-26):
今天观察了一下公司新入的非标几台,其中有一段指令
[> K8M2000 K0]--------------(m5)
请问 K8M2000 是什么意思
问题已经解决,具体理解方法请查看5楼!谢谢!!

楼主:
目前自己理解为 K8M2000数值大于0时,M5得电导通,但是具体是K8M2000涵盖了哪些参数不明白
不要贪,一步步来

网友A:
就是把位M2000后几位组合成二进制数进行比较
不要贪,一步步来

网友A:
几位具体忘了,你可以置位一段M为1,mov k2m0 d0,修改k,看一下是数据是多少

网友B:
指M2000----------M2031这32个继电器

网友C:
M2000是BIT元件,可以使用前頭加上K數值,轉成WORD元件使用,K值值的算法,K1使用4個BIT,K2使用8個BIT.....,K8使用32個BIT。
囿此 --[D> K8M2000 K0]--------(M5)-就是當M2000~M2031之間,有任何一個為ON時,[D> K8M2000 K0]條件成立,M5就ON了。
信息很有帮助,谢谢指教!
下载积分:+2(kookii88) 好贴好贴!

网友D:
层主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