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组,关于三菱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8-11-26):
M60 Y000
----| |---------| |---------------[ SET M0 ]
| Y001
-----| |---------------[ SET M1 ]
| Y002
-----| |---------------[ SET M2 ]
| Y003
-----| |---------------[ SET M3 ]
我自己用指令[mov k1y0 y1m0]发现两者是不一样的,想请教一下大佬们,请问有简单点的写法吗??
不要贪,一步步来

网友A:
看错问题,无视我

网友B:
你用SET指令,當然和用MOV指令結果不一樣。
你改用OUT指令,就會一樣了。

网友C:
你居然可以打出来梯形图也是可以的

网友D:
SET指令已经将地址置位了,没有复位指令情况下只会一直置位,这样肯定和你MOV不一样啦

楼主:
对不起,没表达清楚,我已经知道MOV不行了,请问这种梯形图有简便的方式表示吗?比如一个指令啥的,我要的也是这种置位而不是OUT的

网友E:
使用边沿信号,不要一直置位。当需要时才执行置位,列如Y0由0>1执行置位,由1>0复位

网友F:
SET指令已经将地址置位了,没有复位指令情况下只会一直置位,这样肯定和你MOV不一样啦
不要贪,一步步来

网友A:
直接这样写就好,这种少见的需求不会有对应指令的

网友G:
用MOVP不就SET住了。

网友H:
是不是这样:MOV K1Y0 K1M0,这样应该是M0=Y0;M1=Y1;M2=Y2;M3=Y3

网友I:
LD M60
DOR K1Y0 K1M0 K1M0
这样写就和你这个程序一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