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6):
参数 03-00~03-03 多功能输出端子选项 『d29:机械刹车控制』:当输出频率到达参数 03-13 机
                械刹车释放频率时,此多功能输出端子闭合(导通);当输出频率到达参数 03-14 机械刹车动作频
                  率时,此多功能输出端子断路。结合图表怎么理解。个人理解应该是 03-13>03-14,因为:03-13 为刹车释放频率,03-14刹车动作频率,刹车释放频率>刹车动作频率,这样当输出频率小于3-14时刹车动作。

网友A:
你没考虑到刹车断电的时候都是剎住的吧。

网友B:
变频器输出频率大于03—13,输出接通。
          输出频率小于03—14,输出断开。
手册“ CASE2:设定值03—14〉=03—13 ,”这段写错了,应该是   03—14<=03—13。
时序图是正确的。

网友C:
如果电机有机械刹车的话,变频器设置为自由停车就行了,去设置刹车反而不能立即停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机有机械刹车的话,变频器设置为自由停车就行了,去设置刹车反而不能立即停车。

不要误导别,在许多提升设备上是不能简单使用自由停车的,变频器需要在机械刹车完全起作用前保持力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误导别,在许多提升设备上是不能简单使用自由停车的,变频器需要在机械刹车完全起作用前保持力矩。

这个我是实际试过的,变频器设置刹车时,在减速时间内还在转,选择自由停车一下子就刹住了。我是行车想加装变频器时实际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