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系列以太网模块中FTP文件传输的使用

楼主(2018-11-26):
有大神会将三菱PLC中的数据通过FTP的方式给到上位机保存的吗?模块中怎么设置?程序怎么写?最好有案列

网友A:
PLC这边设置一下就行了,至于上位机程序怎么写取决于你用什么语言了

网友A:
另外MC协议也支持文件读写,不过没玩过

网友B:
要传送数据要三菱的别的软件支持就行,FTP功能根据手册来讲只能传送CPU的相关文件,如果你的数据文件直接通过设置保存在能插SD卡的CPU的外置存储卡,可以试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2019-11-08):
有这样的第三方模块,采集PLC数据生成JSON格式的文件,实现FTP、HTTP文件上传下载: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2967606

网友D:
你需要配置QD81DL96模块,可以使用静态IP默认端口输出CSV文件通过FTP到上层服务器,模块配置好就可以了。
Hello,你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