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与三菱PLC的以太网通讯可以实现吗
油腻工控大叔

楼主(2018-11-26):
大神们,请教如题,发那科的EtherNet / IP与三菱L的内置以太网TCP/IP通讯协议是否可以通讯上呢?

网友A:
欧姆龙可以 三菱好像不行 或者CClINK

网友B:
谁说的不可以

网友C:
老大,那个人说的哈哈!
多多学习

网友D:
EtherNet / IP如果你需要EDS文件真不支持,三菱的EtherNet / IP与别家的EtherNet / IP差别大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E:
EtherNet / IP的话,三菱集成的网口肯定是不可以的,三菱可能有EtherNet / IP的扩展模块。其实用cclink是最简单的,为什么要用EtherNet / IP,这个AB,OMRON才是主导。

网友F:
100%可以的,目前我们FANUC机床是由三菱Q系列进行自动化控制的。

网友G(2019-06-14):
你好。是用报文文件通讯的么?

网友H:
FANUC 机器人EtherNet / IP协议,任何支持此通信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与之通信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谁说的不可以
高手你好!能提供例子吗?
一直只见到用OMRON的与FANUC机器人以太网通讯,没找到三菱与FANUC机器人以太网通讯例子,先谢过!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I:
可以呀,稍晚一点,我整理一下,再上传.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I:
照着手册做就好了
下载积分:+1(易傳偉) 真诚感谢!
活到老,学到老!

发那科与三菱PLC的以太网通讯可以实现吗

网友E:
能用socket,就是套接字吗

网友J:
三菱 与发那科的 最终结果是达成不了这样的通讯方式?

网友I:
有高手说可以,但是,到现在为止,也没看到三菱PLC以太网与FANUC机器人通讯的例子.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K:
用无序的SO什么K特的是可以的  ,随便做,通讯选择方式好了,看彼此能不能认识
小罗罗

网友L:
MODBUS TCP通讯就行了

网友I:
新出的机器人是有MODBUS TCP这个功能,购买时还要与上海FANUC说好刷软件
前几年没有,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M:
直接走无协议通讯吧

专业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