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的与英展EX-2001走485通讯,报文代码

楼主(2018-11-26):
哪位大神有英展EX-2001称重显示器OP-01 485通讯板的报文代码?

楼主: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前段时间做过一个三菱FX和皮带秤通讯的.关于报文,非标的称报文格式网上基本查不到,只能问称重设备厂家要。三菱是用指令写入参数,也可以直接设置,然后根据报文格式发送报文,最后CRC校验码可以下载个生成器,直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