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7):
fx5u拖十个轴的伺服,其中六个轴是cclink通讯,还有四个轴是脉冲控制,伺服是je-c和je-a两个版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五个轴的通讯可以通讯的上,但是拖六个轴就通讯不上了,官网上说是可以通讯六个轴的,而且所有配置都没有问题,我现在试了半天也没有试出来,问客服也没问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现在是一筹莫展啊

楼主:
引用楼主似水流年ol于2018-11-27 09:01发表的 关于fx5u拖5个轴的问题 :
fx5u拖十个轴的伺服,其中六个轴是cclink通讯,还有四个轴是脉冲控制,伺服是je-c和je-a两个版本,现在碰到的问题是五个轴的通讯可以通讯的上,但是拖六个轴就通讯不上了,官网上说是可以通讯六个轴的,而且所有配置都没有问题,我现在试了半天也没有试出来,问客服也没问到什么有用的东西,现在是一筹莫展啊

把第六个轴插上去的话所有的伺服都监控不到数据了,五个就可以监控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第六个轴插上去的话所有的伺服都监控不到数据了,五个就可以监控数据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你还不如用Q系列或者L系列的,绝对没有这么多问题。

网友B:
JE C 伺服控制器型号版本都一样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除了这么多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配置?

网友D:
JE-C 用6个通讯速度怎么样,等待结果啊,听说是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