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7):
用步科et070触摸屏和国产三菱工控板做了个小程序,用的485通讯,连接是可以了,触摸屏可以读取plc里面输出y的状态,但无法设置plc里D的数值,也无法控制接通plc里m辅助触点,谢谢指点!

网友A:
国产三菱工控板
问题出在这里。

楼主:
但用威纶触摸屏可以啊

网友B:
其实,你这里的问题总体是,可以读取状态,但是不能写入值或置位,但用威纶触摸屏可以。那么就应该是两种触摸屏的功能码写指令有不同。比如485的写指令06H,10H。要仔细研究一下步科ET070,没用过,仅提供一种思路给你。
请多关照!

网友C:
监控一下两个触摸屏发送出来的报文有什么不同

网友D:
你可以在组态时换换PLC的型号,你三菱的工控板不知是FX1还是FX2N系列?还有FX-485AD?通讯方式?每个都试试吧?

网友E:
没用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