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7):
大家好,最近需要做一个工程,感觉FX5U的PLC 使用FX5SSC的简易运动模块孔子比较方便,毕竟可以光纤总线控制,驱动器上接线方便。可是在使用时,发现这个 FB不太好用,配置了FX5-40SSC-S模块后,本想在lad里面插入FB(FX5-40SSC-S对应的 脉冲手轮控制FB),插入后,定义FB的输入时,有个 输入点,类型为DUT(结构体),不知如何赋值?请用过的朋友,帮忙指导,谢谢
只要一“转换”,就出错,你说,要是个 字 ,字节 ,位(bit)等,都比较好定义。就是这个帮助文件里面的,输入标签(第2个):i_stModule (类型:结构体)

网友A:
答案在图里!

楼主:
谢谢楼上,非常感谢。但是我在标签M+Global 定义了后,然后转换时,出现下面 报警,提示。需要在右上角 的模块标签下面新建吗? 另外,标签M+Global  和Global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B:
不太推荐使用这个FB,因为占用的空间太多,而且有时间研究这个块怎么用自己都能写十个出来了

楼主:
现在已经 不报警 (没有红色)了,还是要在 右上角的 “模块标签”目录下面,新建 ,不能在 M+Global  里面直接新建。 但是这个结构体的具体 内容(包括的元素),为什么这么复杂呢?需要咨询研究吗?

楼主:
但是 ,使用了 FX5SSC模块后,不用 这个FB,如何使用MPG,手摇脉冲发生器(电子手轮)功能呢?

网友A:
M+Global 是内建全局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