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7):
西门子200中,不需要写程序就能发出实时IO状态,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A:
你说的是博图1200的智能io控制把,  200不能的
我说的是西门子全部PLC

网友B:
上位机直接读取I/O地址就可以
不需要写其他的?怎么验证IO点表给上位机是否正确

网友C:
上位机是什么
监控

网友D:
楼主,我不太懂。您给说明下
200或者300通过编程口可以发出IO状态吗?发出后怎么读到这个状态

网友E:
通讯可以直接读取的
不写程序也可以吗?200、300都可以吗?需要啥软件才能知道电表是不是对的

网友A:
你说的是软件可以直接读取plc地址是吗?
前几天一个客户要求读取我们plc数据, 他们好像用的一款国外付费软件具体名字不清楚。
我就把地址给他们  如db.db0  这些  把plc地址对应的什么数据做个表格给他们就行  M点也可以直接读取
走的以太网     在plc设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