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7):
信捷plc要读高度规的模拟量,然后转换成数字量,显示到触摸屏上面,找232通讯协议 就mombus rtu
请问各位,程序如何写?急,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ttttBMkXF56WTpj3V11QA
提取码:cd5c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B:
就读取一个模拟量按比列转换成你需要的数字量,然后你这触摸屏是没有信捷的驱动?只能走MODBUS的话就按照2楼哥们发你的通讯手册设置就好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