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7):
现在有两个编码器,一台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对编码器有很大的干扰,在给伺服使能信号后,脉冲不给,都会使编码器的高速输入就有很大频率的脉冲输入,就算把伺服的控制插头CN2拆掉,使用伺服内部的参数使能,产生的影响也一样很大。应接地的都接了,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办法?
电气自动化、智能控制、软件管理平台开发、数据远程采集等业务,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觅鹏智能”或者QQ331781785

网友A:
         你那伺服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CN2插头拔了伺服驱动器还有干扰出来?怎么可能?除非你那伺服驱动器还魂复活!
          是你接线方式有问题或者是布线有严重的问题!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线材的选用,接线的方式,控制柜内的走线布线可能都会影响

网友C:
去持2楼的说法,好好查查你的布线,和线材的选用

网友D:
直接把电机线换一下,不行就是电机,伺服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伺服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CN2插头拔了伺服驱动器还有干扰出来?怎么可能?除非你那伺服驱动器还魂复活!
          是你接线方式有问题或者是布线有严重的问题!

客户买的国产的,好像叫亿丰,铭牌上面都没名字的,CN2插头拔了,在伺服内部设成使能模式,就会有干扰出来。今天加了一个滤波器,加在伺服输入端,干扰就没有了,但是开机测试,发现脉冲数比实际的偏多,大概有3分之一。之后编码器又因客户设备有的位置原因,做了调整了位置,编码器又从新布线了一下,两个编码器共用了一根4芯屏蔽线,改完后,干扰又出来了。头痛啊
电气自动化、智能控制、软件管理平台开发、数据远程采集等业务,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觅鹏智能”或者QQ331781785

网友E:
现场干扰大,建议编码器单独供电;接上屏蔽线;编码器线缆走线和这些大功率设备动力线远些
旋转编码器

网友F:
驱动器的确有很强干扰。只要一使能,电脑屏幕都有影响。PLC编程电缆都通讯不上。

看看驱动器有没有相关的参数可以修改。

还有可以加装滤波器。

网友G:
可以试试加装磁环,直接加在驱动器的动力线和编码器线上面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20.3820369fCpTp0Y&id=566402058373&ns=1&abbucket=8 就这样的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