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7):
兄弟们,咨询个PLC和光电传感器触发的问题

网友A:
A点之前 加个挡升机构, A感应到后,挡住后面的,A到M2翻转后,再把后面的放行

楼主:
现在机械结构就这样了,想从程序上找办法解决,不知兄弟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网友B:
(上诉情况做挡板意义不大)首先得看是什么样的工件,比如说是方体类的,弄个标志位,当来料时传感器上升源触发时标志位置一,标志位为一时,延时0.8秒翻转,翻转完成时标志位清零,当标志位置一传感器有检测到信号机器暂停,信号脱离时继续运行
哥,皮带不能停下来,要一直不停的流动,有没有其他的好的想法?

网友C:
不想改機構的話,想辦法控制工件之間的距離吧

网友B:
皮带不能停下来就不停皮带啊,按照刚刚的方式,只停M2电机就行了   但是我得问一下你 这有什么意义么?现场就算停了M2电机 工件还是会一直传送过来的啊
假如两个工件过来时的距离比较近,第一个工件触发传感器后0.8S到末端,然后M2动作,把工件翻转,但下一个工件过来时触发了光电传感器,但没有办法激活定时器的0.8S,因为第一个的0.8S还没有到时间,第二个工件到流水线末端时就不能触发M2动作了,兄弟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思路来解决下?

网友B:
这很简单啊,再加一个定时器专门针对前一个定时器工作时来料触发不就行了?但是要注意考虑情况,有没有可能没翻转完工件就到位了
兄弟,搞个梯形图让看看

网友B:
必须保证  翻转完成时  第二个工件才到达位置
我试试先,谢谢兄弟了。

楼主:
工件来料之间的距离是随近的,那第三个第四个能不能保证那?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首先前提是每个工件之间的距离除以皮带速度要大于翻转时间,这个是必要条件,做不到这点就没法做,要是工件再密集一点再叠加定时器不就行了么

网友D:
你把M2速度调快,0.8秒到达M2,如果你把翻转时间做到比如0.3秒,那就有足够的时间等第二件工件

还有就是靠时间来确定走的位置是不可靠的,你直接在末端加传感器触发翻转比延时可靠,在A点检测到后置位一个等待信号,直到边沿有上升沿立马翻转并复位等待信号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