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8):
CPU:Q03UDE+QJ71C24N模块
与一台启动打码机进行无顺序协议通讯。
打码机在电脑端串口测试时输入十六进制 "01 47 02 03 0D" 能够自动打码。
现用PLC控制,编写程序和设置如下:

楼主:
手动发送时反馈发送完成,但打码机一直没反应,是我程序写的有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
求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PLC端232端子的4-6/7-8也都短接了。

楼主:
这是程序

网友A:
发送的是ASCII      H3130  H3734  H3032  H3033   H0D或"01470203"再加上HOD发送的个数改为8个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是这样吗? 试了也没反应!!

楼主:
这是西门子试验成功的!

楼主:
串口发送的是十六进制的 01 47 02 03 0D

网友A:
参数的结束码改成OD试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的结束码改成OD试下

01 47 02 03 0D 对应的文本ASSIC码是: “G”

我串口发送 “  G“    也可以!

这个设备是个镭驰气动打码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01 47 02 03 0D 对应的文本ASSIC码是: “G”

我串口发送 “??G“????也可以!

文本显示的不完整…是类似乱码的东西

网友A:
把模块参数无协议设置的结束码改为0D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没玩过,过来学习来了

楼主:
在哪里改?咋怎么都找不到改的地方!

引用 网友A:
把模块参数无协议设置的结束码改为0D

网友A:
或者改为9个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不要贪,一步步来

网友C:
最近准备做的差不多欸,PLC侧和通讯一毛一样,还没通讯测试,看手册有个问题有点奇怪,按他这样说就没有设置发送字数的地方呀,那他怎么判断发几个。。。楼主如果解决了能不能提一手,后天才开始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准备做的差不多欸,PLC侧和通讯一毛一样,还没通讯测试,看手册有个问题有点奇怪,按他这样说就没有设置发送字数的地方呀,那他怎么判断发几个。。。楼主如果解决了能不能提一手,后天才开始测试。

D2的值就是指定的发送字节或字的个数

楼主:
现在基本可以下结论:QJ71C24N模块的232口不支持无顺序通讯,也不叫不支持,数据能发,但绝对得不到你想要的!
不信的,可以自己去实践用一下!

网友D(2021-09-01):
每天学习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