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关于命令的写入

楼主(2018-11-28):
我是用无顺序协议通讯的
想不通这个命令要怎么写入和发送 这个命令 WD 寄存器不是只有16位 0~F吗?
另外一个我已经试出来了
02(站号)03(命令)1234(数据地址)0001(1个数据)c08f(CRC校验码)
020312340001C08F 发送给PLC 就能够正常使用

网友A:
02 站号 WD 命令 1234 数据地址 0002数据个数 1234数据1 859最后的数据 XXXX你的校验码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但是WD写不进寄存器不是吗? 只能ABCDEF

网友A:
这是MODBUS RTU呢?还是MODBUS ASCII,这是根据你的照片写的格式,看你第二个你来个校验码是CRC猜测你的是RTU模式,那你前面的报文就不能用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