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故障点查找

楼主(2018-11-28):
一根铝电缆,长度200米,经过了桥架,电缆井,现在是不定时跳开关,用摇表检测电阻其中二根火线电阻为0,万用表量有十多k电阻,估计是绝缘击穿且碳化,刚才送电还没跳,估计等下又会跳,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找故障点,请畅所欲言,谢谢

网友A:
线路故障距离测量仪

网友B:
测一下电流就能搞定。

网友C:
如果桥架盖可以打开的话,用测温枪。短路的地方一般温度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