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9):
微信公众号上有人说FX5U增加了新功能,有知道具体内容的吗

网友A:
可以控制更多台JE-C的伺服

增加了一些新模块2轴高速差分脉冲,PROFIBUS接口,以太网接口模块等。

说实话,除了控制更多台伺服外,其他的那些新增功能都是古董。

三菱的这一代研发人员不行。

市场上目前强迫需要的一种价格能低于3U,高于3GA,但性能好的产品。 否则在西门子SMART,S71200,S71500之前性价比拼不过。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控制更多台JE-C的伺服

增加了一些新模块2轴高速差分脉冲,PROFIBUS接口,以太网接口模块等。

说实话,除了控制更多台伺服外,其他的那些新增功能都是古董。

JE-C的伺服,我是没有用过,但有人说,这个产品问题多多,销售商都不推荐,不知道什么情况,这个好像对标SIEMENS的V90.以前是6轴,现在可以是16轴,这个系列估计只能是点位控制,点到点的功能而已。价格不知道怎么样,比JE-A的价格贵多少。
三菱的内置以太网的功能实在是弱,两个5U以太网通信,除了SOCKET,我都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方式。像SIEMENS的小PLC,最便宜的200smart,都能简单的用PUT,GET,简单易用。
1200系列就更不用说了,PN以太网总线,几个1200之间通信可以用 I DEVICE,简单组态一下就可以,而且通信是实时的,非常的快。
脉冲控制伺服,1200是4轴,smart是三轴,也不弱。
还有那个以太网的cclink,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网友B:
楼上说的socket通信新版软件后 FX5U增加了简易CPU间连接 就不用那么负杂了。JE-C增加到16轴,性价比还是有些优势,以前是JE-C不能插补,目前更新的估计也一样,其实导致市场上使用这个JE-C的少有两点原因,找JE-C缓存复杂,使用很麻烦,延时比较明显。
  • 下载积分:+1(15089163578)
  • 下载积分:+1(totti10) 好贴好贴!

楼主:
    更新的通信的功能不错,JE-C用起来怎么样没经验,没法评论,但响应慢是肯定的,肯定是没有脉冲灵活和反应快,有条件还是JE-A和JE-B.成本可能要高一点。
    通用是以太网口,三菱分普通的口,CCLINK IE CONTROL ,CCLINK IE FIELD, CCLINK IE FIELD BASIC,真是呵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