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9):
设备上用的是西门子PLC,设备在外地(西藏),我想远程监控可以吗?怎么实现呢?

网友A:
最节约成本的做法就是在客户那边的电脑上装一个远程软件,让客户联接好PLC,通讯上,你远程登录客户的电脑调机。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B:
完全可以,差别只是钱的问题。

网友C:
随便加一块远程模块就能实现了

网友D:
一个远程模块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E:
巨控GRM系列,刚试验完成
洗洗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