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9):
我发送的是字符“ABCD”    监控时咋变成对应的16进制 41 42 43 44
电脑串口小工具接受到的也是
模块是QJ71C24N

楼主:
问过三菱客服,就说了一句不可能的,就没了 !

网友A:
是对的  ASCII

楼主:
16进制指导是对的,但现在是以ASSIC字符显示结果   不是16进制啊!!

网友A:
晕 不知道你问啥

楼主:
说白了,让232模块发送字符串“ABCD”   在电脑串口调试工具上能显示ABCD 吗?

引用 网友A:
晕 不知道你问啥

网友B:
问这个问题只能说楼主对数据的认识还没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这个问题只能说楼主对数据的认识还没入门

你说的我怎能不知道,就是现在我发送  ABCD  无论勾不勾选、用什么样的串口工具,它都不会显示ABCD。不勾选时显示41 42 43 44,勾选时显示3431343234333434

网友B:
不勾选时显示41 42 43 44,勾选时显示3431343234333434

那不就证明接收到的字符形式的"41424344"
字符4的十六进制就是34
字符1的十六进制就是31
字符4的十六进制就是34
字符2的十六进制就是32
字符4的十六进制就是34
字符3的十六进制就是33
字符4的十六进制就是34
字符4的十六进制就是34

证明发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发ABCD对应字符串,而是发了"41424344"字符串
  • 下载积分:+3(闻道楼)

楼主:
    兄弟这话说到点上了,但你看我这程序不就是发的字符串么!

引用 网友B:
    不勾选时显示41 42 43 44,勾选时显示3431343234333434

    那不就证明接收到的字符形式的"41424344"
    字符4的十六进制就是34
    字符1的十六进制就是31

网友B:
    图片中把字符串"ABCD"放到D0-D1寄存器中,把字符串"41424344"放到D10-D13寄存器中

网友C:
暈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看到没,它不是 ABCD
引用 网友C:
暈

楼主:
它发送的是字符形式的字符形式的41424344。貌似先将ABCD转换成了十六进制41424344,然后又将它转换后的发送了!!
引用 网友C:
暈

楼主:
三菱Q系列热线统共两个客服,一男一女,打了一下午电话就这两人接的。说不出个所以然!

楼主:
有人能说出原因吗?

网友D:
如果是PC高级语言编程的话,有现成的轮子,没必要自己造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6wj.html

网友E:
本来就是这样,不是对的吗,真是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