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回原点后原点地址是多少?

楼主(2018-11-29):
如图,原点地址设定为0
原点移位量(也就是原点补偿)设定为-500
采用自带回原点的方式回原点,图中是计数型2
想问下:原点回归完成后(已进行原点补偿)当前地址是多少?是0还是-500?
问了三菱客服,支支吾吾没说清楚,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A:
应该是-500,pr.53 原点移动量是原点回归完成之后移动的量。没验证过,请大神指正。

网友B:
原点位置为-500的位置,当前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