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9):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第一个问题:如图,这样制作,接线有没有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在电脑和plc连接的时候,同时和触摸屏连接,(也就是在三菱3U调机的过程中,防止多次拔插而制作的接头)是否可行?

网友A:
买个USB bd  或422BD就解决了 在线与触摸屏同步
还费那劲

网友B:
肯定是不行的,  通讯代码有冲突的

网友C:
直接搜索 无锡北辰 的通讯模块,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USB bd  或422BD就解决了 在线与触摸屏同步
还费那劲

如果你的左边两个通道都占用了呢?或者难以安装呢?

网友D:
有这个功夫应该多研究一下HMI,一般都有透传功能;
如果是数据采集用专门的网关模块就好了: PLC数据采集资料.zip (2549 K) 下载次数: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E:
引用楼主梦雨天涯于2018-11-29 15:53发表的 自制一个公头转多个母头 :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第一个问题:如图,这样制作,接线有没有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在电脑和plc连接的时候,同时和触摸屏连接,(也就是在三菱3U调机的过程中,防止多次拔插而制作的接头)是否可行?

记得我在20年前考虑过自制这个,好像结果是白费功夫!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说呢?

记得我在20年前考虑过自制这个,好像结果是白费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不行的,  通讯代码有冲突的

那485怎么进行多路通讯的?

网友G:
威纶的屏可以和PLC485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威纶的屏可以和PLC485通讯

这样的接头可行不?

网友H:
232      一主一从
485 422     一主多从

所以屏和PLC通迅时PC不能通迅,还是要拨插头

网友I:
楼主如果要想自己制作的线好用,只能是电脑和屏连接一个。不能同时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如果要想自己制作的线好用,只能是电脑和屏连接一个。不能同时连接。

网友J:
每个通讯口都有地址的,你这样同时只有一个口会工作,你这样的方式就跟485一样,要是费这劲做这个,早都把485的两根线串好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