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9):
(*FOR  W1 := 0 TO 100  BY 1 DO   W1: =W1+1;END_FOR;*)注释掉的这部分根本无法编译,显示No. 未找到语法中需要的';'。请确认错误显示行的语法或错误显示行之前的语法。 C8006,整半天了,来个老铁指点下。IF X0  THENWHILE W1<10000 DOW1:=W1+1;END_WHILE;ELSE W1:=0;END_IF;上面这部分就可以编译运行。
试试发图片

网友A:
注意输入法在英文下输入
真是好人!感谢老哥,看来我还得研究下输入法切换的问题。是输入法,但是我没找出来到底是哪个标点又问题,我把下面的语句标点直接复制过去都是这个样,最后还是反复切换输入法鼓捣好了。哎都写了100几十次了,我怀疑我把1个3u写坏了都会学不完这些指令。就是输入法。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