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FX5-8AD资料FX3U-4DA无法插入模块配置图

楼主(2018-11-29):
我用选型软件选择了FX5-8AD来读取K型热电偶的温度,然后在官网上面找不到FX5-8AD的资料。请问一下8AD的资料能在哪里找到?
还有我选择了FX3U-4DA
也选择了FX5-CNV-BUS
但是我用WORKS3进行模块配置图时出现了FX3U-4DA插进去报警,是为什么?只要插入FX5-CNV-BUS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印象中FX5好像有自带模拟量的功能,至于模块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
FX5U_PLC带3U模块,必须加载FX5-CNV-BUS。

网友C(2019-09-23):
在模块信息选多输入就有了
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