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MEV1000变频器

楼主(2018-11-29):
有用过艾默生MEV1000变频器的么?质量性能怎么样?

楼主:
EV1000肯定没问题,专门针对国内市场推出的MEV1000不知好不好用?第一次用,量还不小,有消息反馈说故障率挺高,犹豫了,所以问问各位大神

网友A:
如果真的是大量采用的话,建议先小量用几台试用试用,如果真的故障率高后续就麻烦大!!

网友B:
质量怎么说?见过照着火电机照常运行的,是变频器板上大功率电阻发热着的火。

楼主:
感谢4楼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