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29):
只用一个点动按钮,控制一个灯,要求是 按一下点亮,再按一下熄灭。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请问大家的控制逻辑是什么,以及思维过程是怎样的?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A:
X1-----------【ALT Y0】

不需要逻辑,不需要思维。就是如此简单。

如果硬要思维,就是思考一下:

X1可用常开,可用上升沿,可以用下降沿,效果有不同。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般WINDOWS所有的按钮是用下降沿,按钮松开才有效。这是为了防止误点。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哈哈,机智如你,有这种指令当然就没啥需要思维的啦。。
    可是,如果只用继电器来实现呢?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很考人,只用一个点动按钮控制一个灯,中间的条件是PLC还是继电器?还是只有开关和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机智如你,有这种指令当然就没啥需要思维的啦。。
    可是,如果只用继电器来实现呢?

    有高铁坐,你非要走路,你别看单键开关单键开关只要两个辅助继电器,那是因为程序是自上往下扫描执行的。真要用硬件做,给5个继电器给你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D:
    利用扫描来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机智如你,有这种指令当然就没啥需要思维的啦。。
    可是,如果只用继电器来实现呢?

    你这么牛逼,当然可以自己搞定

网友F:
    LD     I0.0
    LPS
    AN     Q0.0
    EU
    S      Q0.0, 1
    LPP
    A      Q0.0
    EU
    R      Q0.0, 1

网友G:
    纯电路的话用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一个按钮(1、2,3、4两组触点)这样还能 “勉强” 实现。
  • 下载积分:+3(mall9002) 感谢分享!

楼主:
    各位,无意冒犯。我自己才疏学浅,只知道有办法实现,但是却怎么也想不出来,这仅仅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讨论,并无多大实际应用意义。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我没有直接从网上搜索答案,因为我想知道别人解决这个问题时是怎么思维的,所以才拿出来讨论。现在答案我已经找到了,等一等再贴出来,看看有没有高手能答疑解惑。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很考人,只用一个点动按钮控制一个灯,中间的条件是PLC还是继电器?还是只有开关和灯?

    用继电器,或者PLC的虚拟继电器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高铁坐,你非要走路,你别看单键开关单键开关只要两个辅助继电器,那是因为程序是自上往下扫描执行的。真要用硬件做,给5个继电器给你能不能做出来。

    3个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纯电路的话用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一个按钮(1、2,3、4两组触点)这样还能 “勉强” 实现。
大兄弟,答案里面3个中间继电器就够了。。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H:
这个问题其实用继电器也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G:
楼主要不要把电路发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呀
史焕龙

楼主:
答案贴出来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I:
这个问题十多年前就已经讨论过了,是老问题。
这个电路只能作为练习使用,没有实际意义。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J:
纯电路也做过,不用时间继电器,只需要三个还是几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了,电路图网上应该搜的到。
自学

网友K:
要有前提条件,用什么来做比怎么做更重要。就比如从广州到北京,是打飞的,还是坐公交,比选择打哪家的飞的更重要。

网友L:
用線路就選擇開關就好,右打開左打關

网友M:
看到这里很热闹我也来看看。我把楼主的电路图更改了一下,在一张图上画出来,按照楼主的图做的话,,如果动作稍微幔点就会开不了灯,我更改以后在两秒之内启停应该没问题了。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N:
买一个带自锁的按钮不就好了

网友O:
欧姆龙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P:
3个即可------
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业自动化开发工作:

1.各类PLC程序设计, 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可CAD、eplan出图接线图。
联系方式:QQ 275518719 微信:HEXI510

网友G:
这样的图纸下发出去之后可能被罚款

网友Q:
二分频电路

网友R:
控制一个灯  不需要PLC

网友S:
以前用一个按钮控制电动机的启停,两个接触器,两个辅助触头,两个中间继电器实现

网友T:
看看这个可以吗
附件: 单按钮启停.pdf (23 K) 下载次数:6

网友U:
这个问题以前也想过,其实买个自保持的按钮最简单……

网友V:
ld x0--------pls y0

网友W:
IF SB1==1
IF HL1==0
HL1=1
ELSE
HL1=0
IEND
IEND

SB1为按钮
HL1为灯

网友X:
一个按钮,一个继电器,一个计数器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