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Simulator3 仿真总是出错

楼主(2018-11-30):
从GT Designer3里面使用仿真功能,GT Simulator3 仿真总是出错,提示软件安装错误。重新安装了两次,问题依旧。
后来,直接打开GT Simulator3运行,再打开工程。提示没有安装GT Simulator2.
三菱的官网找了找,居然没有GT Simulator2.幸好这里有。

楼主:
好不容易下载下来的软件,却不能安装。

楼主:
查了论坛,发现也有类似问题,解决方案如下:
安装前必须安装触摸屏编程软件GT Designer2

楼主:
下载这个软件再试试看。

网友A:
没发现过这个问题。
GTW2无法安装在WIN7 64位系统上,所以只安装了GTW3,仿真也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不容易下载下来的软件,却不能安装。 [attachment=227855]

楼主:
多谢版主关注。
后来发现屏的仿真必须开PLC的仿真。
也就是说GX Works2 也必须同时开,并进入PLC仿真状态。
对于调试的确很方便,PLC和GOT2000屏同时仿真。
但是单独用屏的仿真却不行,这太奇葩了。头一次遇到。

楼主:
仿真了几天都是好的。前几天突然不能仿真了(可能是360的系统补丁升级)。提示如下图。
然后重新安装了N次,都是相同的提示。换了一台电脑安装,都是正常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