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30):
三菱 FX3GA 系列的CPU 软件是GX WORKS2
自己写的程序 请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A:
没有附件哦。。。是VVVF的么

网友B:
做一个自动化项目,就和写一本小说一样。
你要规划有哪些角色、每一个角色的特性和任务、故事开头和情节要怎样连贯......
所以,你要先规范出机台的功能性,有哪些电机元件,绘制电工图...
接着,你要设计程序,必要时,要使用流程图这一类的辅助工具
再来,开始进行测试,你要自己设计一个测试模式,用来验证你的设序是否符合需求
你还要DEBUG,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的程序是‘完美无缺’,打错字是在所难免的
当然,你最后要把作品呈现给你的客户,得到客户的认同,这个项目才算完成
工控人,是不需要掌声的,做好自己最重要。
  • 下载积分:+5(bruce2020)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kcai_fly) 好贴好贴!

网友B:
    引用楼主853123588于2018-11-30 10:34发表的 新人最近在用三菱PLC写六层电梯程序 :
    三菱 FX3GA 系列的CPU 软件是GX WORKS2
    自己写的程序 请大佬指点指点

    这样你明白该做什么事了吧!

网友C:
    用PLC写电梯程序,实际上不实用,PLC虽然是逻辑控制,但是真的不适合写电梯的逻辑控制,超过三层,逻辑都已经复杂的一比了。

    专业外协

网友D:
    这个只能练练手

网友E:
    2楼精辟

网友F:
    金玉良言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自动化项目,就和写一本小说一样。
    你要规划有哪些角色、每一个角色的特性和任务、故事开头和情节要怎样连贯......
    所以,你要先规范出机台的功能性,有哪些电机元件,绘制电工图...
    接着,你要设计程序,必要时,要使用流程图这一类的辅助工具
    再来,开始进行测试,你要自己设计一个测试模式,用来验证你的设序是否符合需求

网友G(2019-02-13):
    在一体化控制器没有普及之时,PLC控制电梯替代继电器控制电梯,盛行了很多年,比较代表性的是广日电梯的GVF,就是用三菱PLC控制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在一体化控制器没有普及之时,PLC控制电梯替代继电器控制电梯,盛行了很多年,比较代表性的是广日电梯的GVF,就是用三菱PLC控制的。

    的确如此,用的最多的就是三菱的FX2 后来FX2N   其次是欧姆龙CPM2A

网友I(2019-08-15):
你以为是红绿灯啊

网友J:
PLC虽然擅长处理数字信号的逻辑,但是处理像电梯这种多状态的等待和排队处理就很鸡肋,这也就是近些年在梯形图上出现ST流行的原因
PLC写电梯程序,程序的逻辑处理数量跟电梯层数是指数关系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K:
2楼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L:
很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