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30):
现在做一个项目,现场使用的是200smart,很多台泵,风机,我做了一个电机起保停的子程序,然后在ob1里调用这个子程序启动电机(每台电机都调用此子程序)在试机时会不会因重复调用出现问题?
yiar 远程 xa 故障 nse 使能

楼主:
这张图片是变量表中地址,大神们帮忙看下,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A:
你的这子程序在主程的序里调用是不会出现问题,变量表里的选用也是符合S7-200smart的规定的,至于你的子程序是否合理有待商榷。

网友B(2019-01-24):
这样调用子程序会导致子程序的输出得不到更新的情况,比如:调用子程序的线路断开时,你的子程序Q0.0有输出,那么Q0.0会一直得电,而不会更新Q0.0的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调用子程序会导致子程序的输出得不到更新的情况,比如:调用子程序的线路断开时,你的子程序Q0.0有输出,那么Q0.0会一直得电,而不会更新Q0.0的状态

子程序 输入输出用in_out 好像会好一点吧
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业自动化开发工作:

1.熟悉各类PLC程序设计, 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可CAD出图接线图。
联系方式:QQ 275518719 微信:HEXI510

网友D:
新手不是太懂,学习了

网友E:
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F(2019-02-23):
逻辑上没有问题,子程序的输入输出可以用in-out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