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4AD-ADP读模拟量程序求教,搞不明白了

楼主(2018-11-30):
问题1;怎么把模拟量值从模块里读出来,MOV指令可以吗?
问题2;模拟量值跳动很大,我怎么才能得到稳定准确的值?
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
求问有写过的程序吗,我学习学习

网友A:
三菱
西门子AIW0,AIW2,4,6,8.........
波动大,可以滤波(在系统块)。

网友B:
没搞过fx5系列,不过好像是在特殊寄存器里面
ch1:sd302
ch2:sd342
ch3:sd382
ch4:sd442
模拟量数值不稳定加个滤波程序看看吧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读出来了,可直接用MOV指令读相应的寄存器
下载积分:+2(石东辉)

网友C:
波动大可以考虑调P和I值,也可以求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