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30):
现场去看过了,工人说电柜一直是这样接线的,不明白了这样也可以?

网友A:
没毛病呀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B:
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实际上不能称为共0V,因为阀门的电源是AC24V,没有0V一说;目前市面上的阀门输入、输出、电源之间本来就是非隔离。你这个阀门是AC24V供电,如果把信号的公共端与阀门电源公共端不连接的话,信号容易干扰不稳定。
可以参考西门子RWD系列阀门控制器。
  • 下载积分:+1(iamniu) 好贴好贴!

网友C:
    隔離後的交流電源跟轉換後的DC電源找做一個同電位的共同接地,正常.

    ~~業餘打工仔~~

网友D:
    感觉没错啊
    是不是交流隔离电源(24  36  48  110)都可以和直流0V找一个共同电位?

网友E:
    这样不正规的。容易出事。

    应该相同电压的情况下才能共用0V。

    而且有条件的情况下最好分开。

    否则万一出问题,一锅端,全坏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F:
    个人觉得一个交流一个直流 应该分开好 ,厂家这样连线是为了方便共有接地吧

网友G:
    交流与直流还是分开好一点
    QQ:611369538

网友H:
    这种接法很正常。一个系统的多个隔离变压器不代表相互间电压百分百的隔离,如果因某种原因两个变压器后端相接(这个很容易就会发生),可能叠加电压将超过安全电压,使本应该控制在安全电压内的系统中出现高压现象造成触电风险。为防止出现此种现象发生,必须将一个系统中的多个隔离变压器零线端子共地(特别是三相四线制系统),这是防触电危险。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种接法很正常。一个系统的多个隔离变压器不代表相互间电压百分百的隔离,如果因某种原因两个变压器后端相接(这个很容易就会发生),可能叠加电压将超过安全电压,使本应该控制在安全电压内的系统中出现高压现象造成触电风险。为防止出现此种现象发生,必须将一个系统中的多个隔离变压器零线端子共地(特别是三相四线制系统),这是防触电危险。

    如果全部是交流或全部是直流,建议共同接地,但是此电路中前面是经过降压和整流了,是直流电,后面只是降压,还是交流电,所以才不建议共同接地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