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232口无法与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8-11-30):
同样的设置,同样的程序,办公室里面可以。安装在现场就是不行。comm灯闪烁
型号cj2m cpu15 ,同一个型号,都用自带的RS232串口,hostlink模式,串口设置完全一样,办公室那台就可以,现场的就不行
区别有:
办公室只有一台裸PLC,但是现场有多个通讯模块,下带多个从PLC,不知道是否有差异

楼主:
现场两个PLC都不能通讯,只有离线的办公室的可以
PLC串口设置都是一模一样的,hostlink 其他默认
区别就是办公室是一个裸PLC,现场的PLC带了很多通讯模块,下游还有很多个从PLC。
不知道是否是带从PLC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过现场的PLC放在办公室可以用?确认下你的线,还有屏,还有CPU的调置单独重一次
只要把现场的PLC拆下来就可以通讯,放在现场就是不行

网友B:
现场PLC的其它模块设置与通讯模块设置是否有冲突,比如站号重复。

网友C:
在回复里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