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1-30):
那位师父做过台达A2伺服龙门同轴控制,现在用两台ASD-A2-2043-M  伺服驱动器来做同动控制,用定位模式控制,要求两个电机位置,速度同时移动。知道台达A2伺服有龙门控制这个功能,不知道有那几个参数要设定?我把这几个参数设为: P-00   002 , P-01   000 , P-44  640  ,  P-45  1   ,  P-46  2500  ,  P-72  10000,  P-73  3000 , P-74  002    。通电驱动器报警 AL  040
把P73改为300000 也是报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接线 :轴1 CN1 的 ;21 OA ;   22  /OA ;  25  OB ;  23 /OB  对应接到轴2  CN5 ;   4  OPT A ;   5  OPT/A ;   3  OPT B   ;   2  OPT/B 另外一台反之也是这样接,用软件示波器临控 回授位置数据和P5-17 数据时不一样相差很大,电机没启动P-17数据也一直在变动。把CN5接头扒掉时就停了,还有那里要设置或接线的吗?

网友A:
台达那个示波器怎么用的,教教我,我一直搞不懂这个曲线图到底体现的是什么,什么看共振点。

楼主:
今天又掉试了,发现CN5连接线有 严重的干扰就成数据一直有变化,和P1-73对比后报AL-040.驱动器是放在桌面上地线没有接,CN5插头也没装壳子屏蔽层没接好,把地线接好了效果好一点,而且AL-040也不报了,就是感觉A2伺服这个龙门同动的功能只是一个读取P1-73设定的数据做比较然后报警的作用,并没有相互补偿的作用。

网友B:
请教台达工程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