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通台达PLC的大侠指点下

楼主(2018-12-01):
本人想用一台台达PLC与多台转速仪表进行通讯,不知用什么指令,参考了101案例,好像找不到相对应的。

网友A:
不管是Modbus RTU,还ASCII,或者232,
都是用RS指令。
台达的通讯和三菱基本相同,
并没有多复杂。

网友B:
将两个仪表设置成不同的地址。再分别读取。

网友C:
支持Modbus RTU的就用 MODRW

楼主:
我按这个程序把数据读出来了,但不是用的主从站方法,有哪位大侠指点下用主从站设置地址的办法如何读。

网友A:
这几天做的,台达,modbus rtu通讯,主机,用的SA2的COM3,
通讯参数,38400,8e1,
这是读取4个寄存器,你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其它端口,更改对应的寄存器就可以。

网友D:
就是一个RS指令就可以了,只要把地址分配好就可以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