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1):
威伦通最新版好卡是不是哪里不对!好烦编个东西反应好慢,最主要的是不通退回以前的版本了!是软件优化不好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有知道怎么弄得流畅一点的办法吗?

网友A:
软件做了大量的美化 加载各种文件 慢就对了

网友B:
没觉得卡啊   感觉都差不多啊
真正的大师都怀着一颗学徒的心

网友C:
你 更新图什么呢?
卡  你改变不了软件那就改变电脑咯

网友D:
我在WIN 7 32bit下安装6.0的3个版本都有问题,C盘不行就装到D\E盘都不能运行,折腾了2天都没搞定,400电话除了说我的系统有问题,屁都不知道一个,只好退回5.x版本。

网友E:
除了软件,硬件也要跟上啊,不然肯定会卡
其实只要功能够用,我是不推荐更新的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软件,硬件也要跟上啊,不然肯定会卡
其实只要功能够用,我是不推荐更新的

问题是已经更新了就退不回去了只能硬着头皮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做了大量的美化 加载各种文件 慢就对了

这个问题肯定跟这个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是它的优化没做好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觉得卡啊   感觉都差不多啊

有可能是你的电脑配置比较高才感觉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WIN 7 32bit下安装6.0的3个版本都有问题,C盘不行就装到D\E盘都不能运行,折腾了2天都没搞定,400电话除了说我的系统有问题,屁都不知道一个,只好退回5.x版本。

客服没个X用都是这样说的很多都不怎么懂技术的

网友F:
我的很好用啊,一点也不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很好用啊,一点也不卡呀

电脑配置好一点的可能没什么感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