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三菱通讯求助

楼主(2018-12-01):
三菱的FX3U 与MCGS通讯成功了 但是建立D400 D500 的数据可以和PLC里面读写, 比如通道为D1000,D2000 则无法进行读写。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是否要用DMOVE指令,存的两个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要用DMOVE指令,存的两个寄存器。
我是建立通道D400 可读写,但是建立D1000 则无法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