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模块怎么接线

楼主(2018-12-01):
请教大家,igbt是怎么接线的。怎么去测好坏呢。电子电路看不太明白。还请大家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元件级别的电路都看不懂就没必要去测试好坏了,IGBT模块简单测试都是比较复杂的,需要直流电源和电容表。万用表只能测试个大概。

楼主:
不懂才向大师请教的啊,谁一开始就会呢,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