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2-02):
描述:变频器已按照说明设置了
m8002常开,自锁m0

m0常开(ivdr k0 h0fd h9696 k1)
m0常开  ( ivdr k0 h0fb  h0 k1 )
m0常开  (mov k128 d200)
m0常开  (mov k20  d201)
m0常开  (mov k129 d202)
m0常开  (mov k50 d203)
m0常开 (ivbwr k0 k2 d200 k1)
m0常开 m8029常开,复位m0
END
程序写入不进变频器中,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是plc和变频器没有通信好吧

楼主:
通讯格式H0C8E给D8120了,请问IVCK要怎样用来监控运行状态,电机不运动也能监控吗?

网友B:
这是什么意思看不见

网友C:
先初始化一下,然后再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