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8-12-02):
这个交替换电路能正常切换吗, 如果取消KM1与KM2联锁会不会更稳定。

网友A:
首先确保安全第一,
稳不稳定另外说。

网友B:
KT和KM重复了,可以取消一组
QQ:611369538

网友C:
感觉这个电路不一定能实现,因为时间继电器通断时会出现竞争,可能无法在吸合或断开的瞬间保证接触器正常吸合并保持。应该将时间继电器放在互锁电路外。也就是用时间继电器去保证电路的顺序控制,互锁去保证两台电机不同时运行。
还有此图的常开常闭触点的画法和常见的不一样,建议常开常闭触点镜像绘制,否则容易搞混。
下载积分:+1(kunchao1) 热心助人!

网友D:
互锁最好不要取消

网友E:
不可靠,同3楼

楼主:
这个图如果取消KM互锁是完全可以正常切换的 ,加入KM多了一级互锁有可能切换不过来